[讨论] 请问谁知道空调广告中一句“直流变频”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2-28):
直流变频,我一直不晓得直流怎么能变频呢。不知道有谁晓得

网友:
应该采用的是交-直-交变频吧,所以忽悠人说是直流变频

网友:
对,就是交直流转换

网友:
也不是忽悠人。
摘录:
直流与交流变频空调之间的差异:
  直流变频:无刷电机常用于直流变频空调。
  直流变频空调工作原理:
  PWM(脉冲宽度调制方式)AM(脉冲幅度调制方式)。把直流电压转换成任意频率的有效值相当于三相交流电的脉冲电压信号;其最常见的结构形式是六个半导体开关元件组成的三相桥式电路(大功率模块)。
  交流变频空调工作原理:
  把工频电源(50Hz或60Hz)变换成各种频率的交流电源,以实现电机的变速运行的设备。其中控制电路完成对主电路的控制,整流电路将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直流中间电路对整流电路的输出进行平滑滤波,逆变电路将直流电再逆变成交流电。对于如矢量控制变频器这种需要大量运算的变频器来说,有时还需要一个进行转矩计算的CPU以及一些相应的电路。
  所以直流变频和变频空调本质的差别就是在压缩机转换电流方式以及频率上的不同,所以直流变频与交流变频在实际使用中的耗电方面也就不一样,但是相对的直流变频的节能效果更出色。
  直流变频空调在节能效果与产品的使用稳定性上都相对更加出众,所以在目前的空调市场上,我们选购变频空调时,直流变频空调无疑是首选。在变频空调市场份额不断提升以后,直流变频空调的可选性也就更多,所以消费者在购买时只需根据自己的购买需要选购即可。

网友:
我觉得,其实电力机车采用的变频技术都是交直交的,就是友交流先变成直流,再通过pwm 方式把直流变成任意频率的交流来带动交流异步无刷电机。现在的空调的直流变频就是这样的,工控上面用的变频器都是交直交的,很老的技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