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相位裕度足够,为何仍出现减幅振荡!

楼主(2012-02-28):
rt
新设计了一个classAB的运放,做buffer,相位裕度足够,约70deg,但是在阶跃响应的时候仍然出现减幅振荡的情况
请教各位都有那些情况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hi
please show the circuit and bode plot to us.
J

楼主:
不好意思啊,这些东西在服务器上,没法传出来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阶跃的大小和输入共模范围是什么?

网友:
ask the same question, please help!

网友:
800mV 共模输入方面足够。

网友:
可能的原因太多了,multi loop, transient effect,bias,,,,你还是找本书看看,这样没人能回答

网友:
不好意思,图搞不出!大家就指点指点一般性的问题和注意点参考参考,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很头疼 有可能仿真相位裕度时环路断的不对,也有可能幅频裕度不够,
坐等高手

网友:
你要这样考虑
你的相位是在某个工作点仿真的吧?而你阶跃响应的那点,和你跑AC的工作点一样吗?
尝试下看看不同的工作点,PM如何。

网友(2012-04-09):
减幅振荡很正常啊,除非你裕度特别大。

网友(2013-05-31):
大信号转换,然后进入小信号阶段,可能在转换器件你的运放的工作点不正确,导致你的相位裕度不够

网友:
PM是小信号概念,在某个工作点附件的线性分析。不保证一定不振荡,特别是在输出级信号幅度较大时,PM分析的工作点线性分析不再成立。

网友:
假设你仿真的相位裕度70度是对的,带宽内有没有其它相位小于70度的情况,如果有的话,那点的增益有多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不会是gmL随电流变化,导致相位裕度变化呢。次极点和零点随gmL变化了,有可能需要MZC补偿,

网友:
首先看你的正常工作的跳变是否超出了你所做AC仿真的共模电平,或许已经是大信号不稳定;第二看是否有临界收敛的情况,就是说你的0db相位足够,但是>0db处出现了相位很小甚至低于零的情况…………

网友:
哦,不太清楚啊

网友(2013-11-15):
请问你采用的什么补偿方法?
相位裕度好,不代表就没有阻尼振荡了,只是在60°左右处的振荡几乎没有。此外你的系统中有无其他抵消掉的零极对呢?还是上个图,让各位大神发表发表意见吧。

网友:
估计是在作开路ac模拟时,断开点的输出一端没有把断开点所连的输入端器件的寄生电容加上。

网友:
不能贴图有可能是共模范围的问题,也可能有多个环路,且phase margin是在一个dc时计算的,不能代表大信号的特性,建议大概画个图出来,具体分析!

网友(2014-09-29):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无图无真相

网友(2021-01-27):
请问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