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2-02-28):
在使用virtuoso软件时,里面有个路径设置问题。比如给一个文件定义一个路径:
DEFINE  file1  /data/xie/project/file1,请问我可不可以把文件名字换一个,如下定义:
DEFINE  file2  /data/xie/project/file1
这样可以吗?

是在模拟画图时,cds.lib文件里面。

网友:
那不是文件路径,那是定义你的library

很奇怪你问这样的问题,用意何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定义的是库文件。问题是这样,两个人合作,一个人是用file1,另一个人是用file2,当合并在一起的时候,我把file1也改成file2(鉴于情况,这样改方便),就出现问题了,之前用file1和现在用file2仿真时的结果大不相同,我郁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太懂你

你应该两个都在cds.lib中定义
DEFINE file1 path/file1
DEFINE file2 path/file2

如果你用
DEFINE file2 path/file1
那么恭喜你,当你启动icfb时,你在CIW窗口中已经看到warning或error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版主。你的意思是说,DEFINE n  path/m        n和m一定要一样是吗?    我的意思其实是这样,比如m是个很难看懂的名字,想给他换个一看名字就知道内容的名字叫n,这样是不是不可以?

网友:
cds.lib的作用是工具启动时,给工具指引数据用的,如果你想要改名字,你可以到library manager中rename。

DEFINE A path/A只能这样,它只是指引路径,不是在定义路径
你可以找相关书籍看看,再理解一下

当然,对于IC6以后的版本的除了cds.lib还有lib.defs协助cds.lib完成数据指引的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在file1所在目录复制了一个相同内容的file2库,然后在cds.lib里面
DEFINE file1  path/file1
DEFINE file2 path/file2
这样就可以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