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正则表达式

楼主(2012-02-28):
我在使用perl正则表达式时遇到了一个问题,如下一个来自perl入门的例子;
#! /usr/bin/perl
use strict;

$_ = "aa11bb"
if(/((.)\1)11/) {
       print "It mached";
}
改程序中的过程控制语句if的条件表达式为啥不能与aa11匹配。
2、在使用perl语言时,它的输出语句print和printf有何区别?

网友:
printf比print的控制能力更强一些吧

网友:
改成   /((.)\2)11/   和  /(.)(\1)11/   都可以

第一种有可能是认为匹配的东西在第二个括弧之内了,改成2就可以用了
第二种比较清晰,方便阅读

网友:
printf 可以进行"格式化"的输出,提供更多的输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