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锁相环pll的输入输出_方波_正弦波

楼主(2012-02-28):
有人考虑过锁相环的输入输出用的时钟信号吗?用方波还是正弦波呢??
数字系统中应该都用方波吧。
我从有些频率合成的文章中看到有用正弦波的。
大家说说怎么个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输出给外部的信号正弦和方波都有吧。
    在内部处理的时候是方波,由分频器里的预分频来转换的。输入给PFD。

网友:
PLL中每个模块的控制电压波形是不一样的!
通常是采用晶振为reference,信号为正弦波
PLL输出也为正弦波,一般会采用buffer进行波形的整形得到数字方波

不过PLL这个东西估计在20年之内会被淘汰
请百度Rotary Travelling-wave Oscillator Array

网友:
楼上既然这么有预见性,何不把这篇文章帖出来呢!!!???

楼主:
确实有文章,不过我没看,奉献给大家~~

A 18GHz rotary traveling wave VCO in CMOS with IQ outputs.PDF (466.03 KB , 下载次数: 147 ) Rotary traveling-wave oscillator arrays A new clock technology.PDF (437.33 KB , 下载次数: 112 ) abbr_edcf5a7a860f8012cd8b7c24662cf7bd.pdf (356.56 KB , 下载次数: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