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的软件按转在哪个版本的linux上最容易?

楼主(2012-02-29):
使用Fedora 14能否能成功装上所有数字后端的软件?

楼主:
版主,你好,我再问一下,使用redhat4.0 、redhat5.0还是redhat 6.0比较好?

网友:
redhat5.0, redhat 6.0

网友:
redhat 嗯,没错,我就是用的这个!
记得去玩里面的小游戏“Five or More”
我拿这个当简单娱乐的!!哈哈

网友:
玩ubuntu吧,自己看着舒服,有考你安装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