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计算两个同频固定相差的正弦波的相位差?

楼主(2012-02-29):
如题

网友:
可以借鉴pll中的pd。Asinwt*Bsin(wt+delta)包含一个直流量与delta有关,一个交流量可以滤除。

网友:
好像比较难,我看资料,都是用FFT计算的

网友:
没有噪声的情况下,直接用cordic算法,求出两个信号的相位差。
有噪声的情况下,就再加个滤波器或PI控制器

网友:
没做过啊,期待可以参考!!

网友:
可以用鉴相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