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节点电容

楼主(2012-02-29):
大家好,      对于电路中的节点电容,大家都是如何计算的呀?我画了一个简图,试图求出column 列上的总电容,大家都有什么建议啊!其中列上有很多死节点,我用栅极“0”表示死节点,栅极“1” 表示active 管子,大家说说这个列上的总电容应该由那几部分组成。欢迎讨论

网友:
一个大概的方法,向节点注入电流看电压变化。

网友:
交叠电容加结电容?
这个不好算吧,直接看DCOP好了

网友(2013-07-05):
怎么直接看呢?

网友(2015-01-28):
回复 网友A:
请问什么是交叠电容啊?是像栅与源漏重叠部分那样的电容吗?

网友(2016-05-05):
回复 网友B:

交叠电容是像栅与源漏重叠部分的电容,由于交叠的部分面积很小,一般情况下这个寄生电容特别特别小,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