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2-29):
师姐给了我她的程序,在她电脑上跑没问题。
但是我自己试了一下就是不行。

程序是用FPGA实现FFT的。因为用了RAM和ROM核,所以需要编译HDL库。我编译过了之后,写了一个测试文件,联合modelsim仿真,又出现一个错误,Error: (vsim-3033) ../alu.v(1268): Instantiation of 'w_rom'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这个ROM我改动过,因为里面初始化的文件的目录不一样了。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导致这个错误啊。
** Error: (vsim-3033) ../alu.v(1268): Instantiation of 'w_rom'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test_alu/uut
#         Searched libraries:
#             D:\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XilinxCoreLib_ver
#             D:\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unisims_ver
#             D:\Xilinx\10.1\ISE\verilog\mti_se\unimacro_ver
#             work

==============================================================================================================================================================
不知道错误在哪里,我就新建了一个工程,把仿真的代码重新添加一边,生成了新的ROM和RAM,但是编译HDL库的时候就出错,vcom-1136) Unknown identifier "read_mode".

Modifying modelsim.ini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com 6.1d Compiler 2006.01 Jan 23 2006
-- Loading package standard
-- Loading package std_logic_1164
-- Compiling package vcomponents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com 6.1d Compiler 2006.01 Jan 23 2006
-- Loading package standard
-- Loading package textio
###### $MODEL_TECH/../vhdl_src/std/textio.vhd(18): END OF FILE
** Error: $MODEL_TECH/../vhdl_src/std/textio.vhd(18): (vcom-1136) Unknown identifier "read_mode".
** Error: $MODEL_TECH/../vhdl_src/std/textio.vhd(18): (vcom-1112) FILE declaration was written using 1076-1993 syntax. Recompile using the -93 option.
** Error: $MODEL_TECH/../vhdl_src/std/textio.vhd(18): VHDL Compiler exiting

网友:
没有源代码,不好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在我师姐电脑里可以用。不知道我拿过来之后到底出现什么错误了

网友:
别着急慢慢找原因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了一天了,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库也编译了。我不明白的是,如果是库的问题,应该RAM和ROM都报错。现在怎么只有ROM不能实例化呢。

网友:
问师姐啊,多好的机会。

网友:
教你个简单的办法,去你师姐电脑上,把她用的库拷贝一份,拿过来用就ok了。

库的size比较大,顺遍利用拷贝的时间可以多跟你师姐聊聊,机会真好。

(楼上真是精辟!赞一个!绝对实在人!佩服!)

网友:
是不是库的路径不对?

网友:
找一下有没有那个库文件,找到后单独编译一下,试试看

网友:
找一下有没有那个库文件,找到后单独编译一下到工程,说不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