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问题 modelsim ncverilog

楼主(2012-02-29):
各位前辈:

          最近在用modelsim和ncverilog做后仿时遇到问题:modelsim报error,NC-Verilog报warning,它们大致报的错是一样的:大概是违反了库文件worst.v——

         1870      $hold (posedge C &&& XS, posedge D, trhold_posedge$D$C, NOTIFIER);
         1871      $recovery(posedge XS, posedge C &&& D_EQ_0, trec$XS$C, NOTIFIER);

         11384     $hold (posedge C &&& XR, posedge D, trhold_posedge$D$C, NOTIFIER);
         11385     $recovery(posedge XR, posedge C &&& D, trec$XR$C, NOTIFIER);

请各位大虾指点啊 !是哪里出问题了?怎么办啦??

网友:
原因是仿真器检查时序,setup hold time的问题,在modelsim或者nc中加入一个选项 +notimingchecks

楼主:
+notimingchk不是说不检查时序了?那后仿没做时序检查怎么行呢?

网友:
这个只有根据时序报告错误的信息,到波形上查找违例的情况在哪里,追根溯源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