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ICC 能对指定pin设置dont_touch吗?

楼主(2012-02-29):
弱弱的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做优化的时候,在ICC里能只针对pin,设置dont_touch吗?
    看了set_dont_touch_network,但这个命令好像同时对cell本身也dont_touch了。
    谢谢大家

网友:
这里牵扯到3个东西,pin,与pin相连的net和cell
ICC规定是如果定义在pin上,就等于定义在相连的net和cell上
这样规定是合理的,如果只要dont_touch pin而可以随意改变相连的net和cell的话,dont_touch pin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