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AMS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2-29):
我的testbench里有schematic, verilog模块和veriloga模块,必须用ams仿真器。
在仅使用spectre solver的时候仿真可以跑起来,但是只能用一个cpu,速度很慢
我试了试aps solver和spectre solver+turbo,其它仿真设置不变,仿真却跑不起来了,报告: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Cannot access an out of range index bit '0' for the bus 'MixOutRcn'.
但是我仔细检查MixOutRcn总线,它在所有的电路层次上都定义的是<1:6>,根本就没有0啊,也没有哪里接错

请问怎么解决以上问题啊?
多谢指点!

楼主(2012-08-27):
今天又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