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人做个多路TV信号定时切换器

楼主(2012-02-29):
需求如下:
1、输入信号要求能接24路。
2、输出信号1路。
3、能对每路输入信号进行定时设置,当时间到达时自动切换到相应的输入信号。
4、定时时间设计格式为: 时:分:秒。
5、通过按键的方式来进行时间设定。
6、外壳要用金属材料制作,外形要长扁形。
7、要有电源指示灯及当前接通信号指示灯。

谁可以帮实现的麻烦给个报价及工期,谢谢。

网友:
请问:
1、输入信号24路和输出1路,分别是采用什么接口传输,什么数据格式?
2、是否需要对TV信号进行处理,还是只需要完成24选一的定时切换?
3、需要支持最多设定多少个定时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进来的信号是采用75欧姆同轴电缆传输的有线电视信号,切换器的输入输出接口要一样,款式和电视机的TV信号输入插口相类似。
2. 不需要对信号进行处理,只需完成24选一的功能,不能有信号串扰,也不能对输入信号源造成影响。
3. 需要支持每路信号都能设定一个时间点,即最少要支持设定24个时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