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解码

楼主(2012-02-29):
有没有哪位做过视频解码的 这东西实现的大概流程是什么 ??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网友(2012-04-20):
看你是做哪个标准的视频解码,性能要求多少,FPGA实现还是IC实现,DSP做还是全硬件?

网友(2012-07-06):
硬件视频解码很难,国外都是由团队开发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正在学习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是要做播放器还是只做视频解码模块?
视频解码现在的基本结构就是熵解码,反变换,反量化,重构和滤波,具体框架图你可以找个国内的书看看,虽然标准不一样,过程大同小异,目前实用的标准里面最复杂的就是H.264了,代码可以参考ffmpeg,或者只看H.264的话,就是HHI的JM参考代码

网友(2012-10-22):
原想法是在网上设计,把流程虚拟的走一边。
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有人或者企业有合适的真实项目,在这组织一些人设计,每个步骤都放在这里讨论一下。

网友:
具体是要做什么,目前硬件解码难度过大,目测很难实现。

网友:
视频解码不一定算难,至少入门的门槛比较低,解码的难点在于需要完全的支持标准。测试很难,设计时保证没有任何细节遗漏很难。有些细节遗漏甚至会影响到结构

有基本的视频了解,那么可以开始了解标准,比如mpeg2或者h264。
但了解到能做有很大的距离,熟读标准2个月时间吧,不过这到能够设计整体结构还比较远。。。

虽然架构的不同,但是基本解码芯片都是硬件实现的,至少也是CPU加上硬件加速,CPU参与程度不同。
硬件加速其实也是用硬件对标准的实现,不过侧重于数据计算击中的部分

网友(2013-01-27):
搞过这个 很好

网友(2013-04-10):
这个不是很清楚的,估计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2013-07-12):
十人团队1年工作时,可以达到fpga掩饰,前提都是熟手,系统难度比较大,mpeg2和h264所耗的时间差别反而不大,可以考虑一直opencore的设计,在fpga上调试,自己开发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