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片内实现一个比较精确的10M时钟?

楼主(2012-02-29):
想在片内做一个10M时钟, 精度要求在10%左右, 请问采用什么结构比较好?
那位有相关的paper或者资料, 提供一下. 谢谢!

网友:
用DLL可以实现。

楼主:
忘了说了 不能使用晶振

网友:
RC振荡器. Temperature Compensated Fully-trimmable Onchip IC Oscillator .pdf (587.08 KB , 下载次数: 248 )

网友:
结构改变不了电阻电容的工艺偏差,想办法采用比例的形式吧!期待高手来解决

网友:
能trim吗?能trim就只剩下温度效应了。

网友:
多高的精度? jitter 多大?

网友:
10%精度不是很难啊

网友:
RC就能实现

网友:
Sundaresan_JSSC_022006[1].zip (1.63 MB , 下载次数: 156 ) 有一个7MHz OSC的JSSC文章,号称不随工艺corner变化太多。你可以试试

网友:
如果能TRIM那么很多结构可以做的,只要平衡掉阈值的温度系数就可以,比如(VDD-VTH)/R的电流冲2VDD-2VTH的翻转阈值,比如VDD/R的阈值冲VDD/2*2翻转。paper就不给了,我也不记得从哪学来的了。。。
如果不能TRIM就有难度了,你只能尝试用类似基准源的电路,如果电容偏差能小于10%的话,尝试用恒定I冲VDD翻转。

网友:
allen有一篇温度和工艺补偿的Ring Oscillator可以看看

网友:
ALLEN的JSSC文章
#Process and Temperature Compensation in a 7-MHz CMOS Clock Oscillator.pdf (2.4 MB , 下载次数: 181 )

楼主:
回复 网友A:

    jitter p-p rms < 1ns, 容易吗?

网友:
主要是带隙要做准

网友:
PLL复杂化了,OSC校准也是有点麻烦

网友:
一般rc振荡器不trim的话就15%左右的精度吧~

网友(2012-06-04):
用DLL可以实现

网友(2012-09-23):
RC还是要内部trimming的!2%精度可能不难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trim,很难保证across PVTs。。。

网友:
回复 网友C:

估计很难实现,只有那一篇paper号称可以,是学生在学校做的,其它提到该方法都是应用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