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CV[已解决]

楼主(2012-02-29):
synopsys的PT文档中讲:
set_operation_conditions 时设置analysis_mode 为 on_chip_variation.
analysis mode        => on_chip_variation
setup launch path  => slowest path through max-delay arcs, worst-case operating condition, late derating
setup capture path => fastest path through min-delay arcs, best-case operating condition, early derating
这里worst-case operating condition 和 best-case operating condition,就TSMC的工艺和library来讲,分别是WC(SS, 0.9VDD, 125'C)和LT(FF, 1.1VDD, -40'C)吗? 这样是不是说要PT要同时吃进WC和LT的.lib进行分析?
还有这里的slowest path 和fastest path,说的是在同一个operating condition下的所有和这条要分析的path相关的path中,最快和最慢的path吗?
公司的用法不是这样, 都是对同一个.lib做STA, 而这个.lib里面就只有一个operating condition,要么是WC,要么是LT.

楼主:
翻了下坛子里的资料,好像OCV是对一个.lib来用的,不过这样做和Synopsys的文档里的说法不符?

网友:
2楼正确,28nm以上的工艺,OCV时只用一个lib
在这里,synopsys说的worst-case operating condition, best-case operating condition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不能简单地对应到lib的WC/BC。

网友:
我以前的公司做.18和.13的也都是一次只分析一种,要么WC,要么BC,

网友A:
以前见过每个corner都有一个max和min的库,ocv分析timing时用到这两个库,
但不是用slow和fast两corner,那差异太大了,timing是没法收敛的
现在用的基本都是只用一个库,加上timing derate可以做ocv分析了

楼主:
多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没试过ocv,但是bc_wc的方法试过
工艺用250nm,wc和bc是分开在两个库的,而且我的pad和core还是分开的。

对于只考虑core的设计

bc_wc分析时,毫无疑问,set search_path要把lib_path,rtl_path加进去

在set link_path的时候只加worst_case_lib_files;
然后使用 set_min_library $worst_case_lib_files -min_version $best_case_lib_file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min BEST -max WORST
如果要ocv,把analysis_type改成ocv就可以了。

我也有听说sta时候单独拿一个库出来,bc,wc分开分析;但是我没搞明白,如果只用一个库,那set_operating_conditions这一步的设置怎么处理?

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希望大家帮忙指正。

网友(2014-10-28):
    版主,刚接触STA,请教个问题哈~做STA时,一般set_operating_conditions应该怎样设置?是否和set_wire_load_mode有关系?设置这两个选项时候是否要和DC设置相一致?另外做dc后版图前的STA时候,关于端口约束,时钟约束应如何考虑?谢谢!!

网友(2015-07-01):
看了很多资料,5楼说的有道理

网友(2021-11-03):
引用 网友A:
以前见过每个corner都有一个max和min的库,ocv分析timing时用到这两个库,
但不是用slow和fast两corner,那 ...

zhengji正解

网友:
PrimeTime 2016 User guide

1.
You can perform minimum-maximum analysis using a single library with minimum and
maximum operating conditions specified, or two libraries, one for the best-case conditions
sand one for the worst-case conditi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Using Two Libraries for
Analysis.

2.
Enable minimum-maximum analysis by using one of these methods:
• Set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operating conditions with the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command
• Read in an SDF file using the option to read both the minimum and maximum delay
values from the SDF file

3-1.
Each timing arc can have a minimum and a maximum delay to account for variations in
operating conditions. You can specify these values in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ways:
• Annotate delays from one or two SDF files
• Have PrimeTime calculate the delay
3-2.
To annotate delays from one or two SDF files, use one of the following:
• Minimum and maximum from the SDF triplet
• Two SDF files
• Either of the preceding choices, with additional multipliers for maximum and minimum
val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