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个奇怪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楼主(2012-02-29):
icc和pt用的是同一个sdc文件,我的小设计有两个时钟,其中有一个时钟 ,为什么在pt中我check_timing 会报出有很多的register clock pins with no clck ,而在icc中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在icc中我使用all_fanout -from clock_pin -flat -endpoint_only 是可以得到register 的时钟引脚,而在pt中使用同样的命令 ,返回的是 No sources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啊

网友:
可能与case_analysis有关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斑竹,其实是前端对pad的配置写错了,导致时钟pad的输出永远是0 ,所以也就没有了时钟,从中可以发现ICC和PT的区别,debug了半天

网友:
还是PT准确,这就是为什么它能成为最后signoff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