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IPI的疑问

楼主(2012-02-29):
大家好,我在看MIPI文档的时候,有些不解,分辨率的配置,是通过AHB配置DSI的寄存器,还是通过在DBI传DCS指令?两者有什么关系?

网友(2013-08-24):
对于DSI Host(主控芯片)肯定用AHB配置;
对于DSI Slave(接屏)用DCS命令,DSI也能传DCS命令。

网友:
mipi本身有一些参数需要配置,比如低速到高速切换的时间,起始到检测同补需要的时间,是物理层的。而dcs等是命令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