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加载library的时候无法加载?求助

楼主(2012-02-29):
错误提示:abstract has been killed or had a fatal error .abstract closing user interface 求助啊,求助~

网友:
abstract不是提取LEF的工具吗?
为什么要加载Library呢?
因该是加载tech。lef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要提取lEF文档。载入我的设计文档时,提示了上面那一段的英文~刚开始用这个,很多搞不懂!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

网友:
先检查一下你的tech.lef,可能是版本不对,可以把你的tech。lef截个图。
或者你可以用Milkyway提lef,需要.lib

网友(2012-05-17):
回复 网友A:

    使用milkway提取lef?请问milkway到底是干嘛的,使用什么提取?

楼主(2012-06-17):
这个我已经解决了,重新拷进去了一个工艺库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