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后仿真问题

楼主(2012-02-29):
instance length or width does not fit the given lmax-lmin or wmax-wmin range for any model in the 'pch' group在ADE进行后仿真出现这个问题。
在tsmc035工艺下跑的

网友:
有两种可能:
1。某个管子的尺寸设的太大了,
2。后防模型中的pch的一段模型被删除或者注释掉了

楼主(2012-04-01):
嗯,当时是某个管子出错,因为我是直接调用的,可能版图移动是管子改变了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哈

网友A(2021-07-30):
造福后人,解决方案参考这个链接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 ... els/1332428#1332428

网友B(2022-10-19):
引用 网友A:
造福后人,解决方案参考这个链接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f/custom-ic-d ...

正解,简单说就是在ADE中Simulation->Options->Analog - Misc tab - additional arguement - soft_bin=allmodels

网友:
这问题都能解决?太强了

网友(2023-04-13):
同样的问题,解决了,感谢

网友C(2023-10-12):
引用 网友A:
造福后人,解决方案参考这个链接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f/custom-ic-d ...

请教下:

背景如下:

假如model中规定Lmin=1u;
schematic中L=1u,正常仿真是OK的;如果在options中设置了scale=0.9,则会报错,提示Lmin不满足;此时如果加入soft_bin=allmodels,又可以正常仿真了。

请问:
这个soft_bin=allmodels,是将scale的作用忽略吗?

网友D(2024-02-01):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背景如下:

请问您知道答案了吗?求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知道答案了吗?求指导

你可以查看下。
我粗略的理解是:all model让算法自动忽略这个length不满足的情况,用最接近的算法自己去仿真,可能会有微小的差别。
比如:芯片有length=1un和length=5um的两套计算方法,当设置length=0.2um不满足mininum length时,采用all model就不报错,系统用length=1um的model去仿真。

网友(2024-12-16):
引用 网友B:
正解,简单说就是在ADE中Simulation->Options->Analog - Misc tab - additional arguement - soft_bin=al ...

有用!感谢感谢!

网友(2025-02-12):
引用 网友A:
造福后人,解决方案参考这个链接
https://community.cadence.com/cadence_technology_forums/f/custom-ic-d ...

好厉害,解决了

网友(2025-03-27):
引用 网友B:
正解,简单说就是在ADE中Simulation->Options->Analog - Misc tab - additional arguement - soft_bin=al ...

你好,请问Misc tab这个选项在哪啊?我打开Analog找不到这个选项,也找不到soft_b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