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 cadence smic 0.18um 射频集成电路

楼主(2012-02-29):
使用smic0.18um 射频工艺 进行DRC验证时 出现错误 offGridShapeErrprs: off grid polygon on
这个错误怎么办呢?
grid controls 设置如下

网友:
cv=window(12345)~>cellView
shapes=cv~>shapes
foreach(x shapes
  pps = x~>points
  newPPs=nil
  foreach(pp pps
     newPPs=append(newPPs
                              list(list(round(car(pp)/0.005)*0.005
                                         round(cadr(pp/0.005)*0.005)))
        )
    x~>points = newPPs
)

insts = cv~>instances
foreach(inst insts
   inst~>xy = list(round(car(inst~>xy)/0.005*0.005 round(cadr(inst~>xy)/0.005)*0.005))

dbSave(cv)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
这段代码怎么用呢?

网友:
这段代码在CIW窗口里面输入即可。把window(12345)换成对应的窗口号码(看窗口右上角的号码)。

或者存成一个文件 (同样需要换窗口号码),file1.il, 然后在CIW窗口输入

load("<YOUR_PATH>/file1.i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您的提示操作 ,好像还不行。 我只调用工艺库中的一个电感进行DRC 还是出现格点问题,提示电感的45度角的地方格点问题。

网友:
电感是pcell画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直接从工艺库中调出来的。

网友:
那这个pcell的参数设置不对,或者是你调用的时候设置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调用的时候都是用默认情况下的,没有改动。
如果是这个pcell 的参数不对,有什么方法把它改正确呢?

网友:
缺省的设置通过不了DRC的格点检查,很简单,叫SMIC的客服过来质问一通就好了。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下周他们上班 打电话 问问

网友(2013-05-10):
其实,cadence工具本身也能修改格点的错误

网友(2013-06-27):
很简单,cadence工具自己有吸附到格点上去的处理方式,只要在导入导出的时候注意这个选项就行了

网友:
kanjieguo!看结果

网友(2013-08-06):
先放了器件再设的格点?

网友:
这个问题在SMIC的PDK 包说明文件里面有说明,不需要折腾这么久的。。。。
There could be offgrid warning or metal width/space
DRC error reported in circular and octagonal inductors,
user could waive it.
而且问题解决后不给大家回复结果,是很被雷劈的事情。

网友(2016-03-16):
这个应该是assure的时候报的吧,一般是你的版图走了45度线会有的,不用关注太多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