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加快spectre仿真速度?

楼主(2012-02-29):
1. 网上有些高手说过开启spectre的turbo模式和多线程功能可以加快仿真速度,但是,在ADE环境中,小弟不知道如何设置才可以实现加速功能,真诚希望大家多多指教。谢谢!

2. 尤其是坛里文献“http://bbs.eetop.cn/thread-301400-1-1.html”提到相关信息,不知道在AMS中如何开启turbo功能?

3. 不知道我的EDA软件版本够了吗?

4. 附带:
机器配置: intel至强4核cpu+red hat RHEL AS4.8+IC5141USER5+MMSIM6.1+IUS583, AMS混合仿真。
软件版本:(1). IC51XX version: icfb version 5.1.0 06/20/2007;
(2). MMSIM version: spectre version 6.1.0 05/26/2006。

网友:
option中开multi thread,用多cpu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热情帮助!

    在ADE界面里,包括下拉菜单及其子菜单中,所有出现“OPTIONS”的地方都查了一遍,既没有发现"turbo"也没有发现“multi thread”字样,是不是我MMSIM6.1的版本太低了呢?是不是需要updated的MMSIM6.1版本,或者是MMSIM7及其以上版本?

    软件版本:
  (1). IC51XX version: icfb version 5.1.0 06/20/2007;
  (2). MMSIM version: spectre version 6.1.0 05/26/2006。

网友:
turbo是某个mmsim版本之后才有的吧,mt应该很早就有了。
ade里没turbo不代表spectre里没,也许只是ade版本不够。
mt在simulation options里。
你可以在命令行敲spectre +turbo +mt,看它是否支持。
其实很多时候大家提高速度还忘了另一件事,就是不要存太多的节点。硬盘IO有时是严重的瓶颈。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感谢回复!
2. 把环境变量指向mmsim61,然后在命令行输入spectre -help,返回结果中可以看到有+multithread(+mt)的选项,没有+turbo的选项,但是在ADE->simulation->options里均看不到“multithread option”栏和“turbo”栏.
3. 把环境变量指向mmsim71,然后在命令行输入spectre -help,返回结果中可以看到有+multithread (+mt) 的选项和+turbo的选项,但是ADE->simulation->options里只出现“multithread option”栏。
4. 所以,原来的mmsim61版本太低,估计ic51的版本也是太低。

网友(2012-04-24):
mmsim版本谁有啊,我们没有,

网友(2012-09-05):
终于下载完了,估计钱库的信元也完了,不过还是得感谢楼主,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安装。

网友(2013-03-21):
你好 请问你说的存储太多节点的问题 应该如何解决,我也觉得 如果我关闭不必要的节点,应该会很大程度的提高速度,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仿真器中有一项可以选择只存储顶层节点,也可以选次顶层,你自己找一下就有,

网友:
可能你的软件版本比较老。要新版才能支持turbo和aps

网友(2014-02-24):
学习了
aps是啥,请再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不决明利

网友(2014-06-23):
正在为仿真速度头痛,赶紧试试。。

网友:
其實開了也只有改善一些而已

网友(2014-08-18):
用比较新的mmsim 软件··ADE中设置spectre,然后在ADE-SETUP-high-performane可以设置turbo/aps等

网友(2016-01-14):
关闭不必要的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