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软件 安装

楼主(2012-02-29):
我想装calibre 软件 ,但不知道用哪个版本的linux系统好!请指教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
搜索calibre,资源区应该有
redhat没问题

网友:
  请教一下,为什么我的系统提示:
ERROR: Red Hat Linux Release 6.2 is not supported for use with Calibre products.

网友:
我的rh4里面只是warning,但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2012-04-10):
回复 网友A:

   骗一下软件
改/etc/redhat-release
这个文件里的版本标示,就能run 老版本的calibre 了

网友(2012-05-10):
还是 redhat 版本的最好啊

网友:
redhat E5,没有问题

网友(2021-08-06):
结果是挖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