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混频器转换增益和本振信号功率的关系?

楼主(2012-02-29):
最近在做双平衡的有源混频器,用PSS和PAC仿真混频器转换增益与本振信号功率增益的关系,当本振信号功率为某一个值的时候,转换增益达到最大值,高过这个功率之后增益会陡降,请问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我希望使转换增益达到最大时的本振信号功率大一些,应该怎样修改电路的参数?请各位不吝赐教啊,困扰多时了!

网友(2012-11-08):
回复 楼主:

    混频器的转换电压增益是依赖于LO信号的幅度的,为了使得开关级能够彻底关闭或者打开,需要确定所需LO信号功率。一般LO信号功率比较小时,混频器的转换电压增益也比较低;LO信号功率处于一个比较合适的值时,混频器的开关对会完全切换,而且引入的非线性很小,转换电压增益会达到最大;当LO信号功率继续增大时,开关对引入很大的非线性,导致转换电压增益反而减小。通过对LO信号功率扫描,可以确定一个最优化的LO功率。

网友:
从功耗角度考虑,LO信号功率应该是尽量小。不知为何要那么大的LO?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混频器考虑端口匹配的问题吗?感觉加上匹配之后,管子的工作区容易偏离,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的混频器RF和LO端口是匹配到50欧姆的,工作区偏离可能是偏置或者负载的问题吧,我记得我工作区偏离调整的是负载,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我的混频器线性度不是很好,现在还在调整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再调一下,谢谢了

网友(2013-01-04):
回复 楼主:

    你好,现在我也在做混频器,有碰到一个问题:在用PSS+PAC仿真转换增益的时候,仿真结果转换增益为负的二百多,但是用qpss仿真方法得出的就没有错,请问在PSS+PAC的仿真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吗?

网友(2015-10-16):
学习学习,我也不懂

网友(2023-01-16):
请问本振信号功率怎么求?信号是个电压信号,是要考虑负载才能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