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版图是否要留余量的问题

楼主(2012-03-01):
我们公司的版图中都没有留余量,但是带我的师傅说,他们以前的公司要求的版图都是要带余量的,想问问大家平时设计时,是怎么考虑的,有没有留余量,或是哪些需要留,哪些没有必要的~~

网友:
必须带啊。。至于多少就是经验问题了。

如果完全卡死,按最小规则来。万一电路有变动或者design对电源地线的要求及匹配等有所改变,即使细节也足以致命。
我原来全部卡最小规则额。。最后只有重新画。。
况且全部返工,即使感情上能够接受,schedule也不允许。所以老板应该会鼓励你适当的留有余量,也方便design后仿后对版图提出的修改。

个人理解~

网友:
必须带啊。。

网友:
还要根据电路设计者,真正的电路高手他会在一些将来需要改动的电路中加一些dummy管的!

网友:
是要留ㄧ些做調整

网友:
数字部分可以多画一些非门、与非门、或非门用M2短掉,以防将来要用。
模拟部分主要是走线,大排走线的话不要按最小规则走,每条线都留点余量,将来万一添一两根线也就有空间了。另外就是如果有空余处的话可以画点mos管或电阻啥的填在那。

网友:
一点不留,追求最小

楼主:
嗯,同意7楼同志的说法!!

网友:
这个余量我理解是rule的遵循原则的问题吧,楼上好几位讨论的都是预留电路的问题。
analog layout我们的做法是留有余量,不完全遵循最小尺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问的就是关于电路里留余量的问题,不是关于rule的遵循原则问题。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2022-11-07):
我觉的你让电路去考虑留余量的问题会好一些,毕竟是他们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