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时钟分频的问题

楼主(2012-03-01):
就是要得到低频2M时钟,对高频8M时钟;现在有两种方法:1.对8M信号直接4分频;2.对8M信号进行两次2分频;请问理论上来说,这两种方法的功耗相同吗?

网友:
你怎么写的?

网友:
通过代码能算出功耗么

网友:
不明白直接4分频是什么意思。功耗是应该影响不大。功耗主要由你逻辑占用和翻转来决定。

网友:
肯定是8分4,4分2功耗低啊。逻辑也要少很多。

网友:
ripple counter分频,逻辑简单,但延时较大,级数越多越明显
sync counter分频,逻辑复杂,但延时相对较小,与级数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应该是 两次分频功耗小
8-4 8M
4-2 4M

网友:
這速度太慢,根本就不需要。

网友:
你是说全数字的方式做分频?
如果是,功耗差别微乎其微。
才4分频,2个dff就搞定了,sync counter的话大不了多加2bit的加法器?能有多大的差别?

网友:
用一次分频,会占用两个DFF, 以及若干个组合逻辑器件,整个电路跑在8M下,尤其是两个DFF的输入时钟为8MHz,如果你的器件比较慢,假定很低的工艺跑8M比较困难,那么采用的DFF及组合逻辑器件需要驱动能力大一些,器件大功耗高一些
用两次分频,只要两个DFF就够了,对第一级DFF而言,输入8MHz时钟且逻辑简单,对第二级DFF而言,跑在4MHz频率下,频率低逻辑比较简单。
假定两种分频电路使用的DFF一样,那么单位时间里,二次分频比一次分频DFF少了25%的时钟沿。赫赫,再算上组合逻辑器件,功耗会减少25%以上。

楼主(2012-07-11):
回复 网友A:

    不行,但是做到后期,可以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真的是这样子吗?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