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eck ERC PATHCHK POWER && !GROUND NOFLOAT 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2-03-01):
Check ERC PATHCHK POWER && !GROUND NOFLOAT 怎么解决啊

网友:
这个 应该是你的管子中有的s端没有连接到power或者ground上  有的是在模块的pin上的  因为默认的mos管子的源端都要接在电源地上的。这个情况 你查一下看电路,lvs应该是能过的 往上走一层 这个错误应该就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往上走一层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试一下在calibre图形界面上LVS option中输入电源的名字和地线的名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过的,不行的,谢谢了 ~~~~~

网友B:
那就说明版图中存在悬浮的N-well了,需要接到高电平。

网友(2012-06-24):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2013-11-26):
   Nwell pick-up layer ntd texed with ground net  是这个错误么,然后该怎么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N-well接地当然是有Latch-up的风险了, 需要小心分析这个个风险是否会发生.

网友(2014-12-13):
回复 楼主:

   解决了吗?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5-06-02):
回复 网友C:
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16-12-23):
回复 楼主:

遇到相同问题,我估计我这里是使用了LDO做了双电源,LDO输出的电源不能被设置成电源导致的

网友D(2017-02-11):
如果LVS通过,只有ERC问题,在ERC的线上,打上pin,就可以通过了。

网友(2019-07-14):
引用 网友D:
如果LVS通过,只有ERC问题,在ERC的线上,打上pin,就可以通过了。

请问是打什么pin呢?

网友E(2021-09-16):
引用 网友B:
那就说明版图中存在悬浮的N-well了,需要接到高电平。

那请问如果我有两种不同电位的N-well,或者如果我是npn三极管,那我三极管的nwell是浮空的,是不是会有这个erc错误,谢谢您

网友(2022-02-16):
请问如果这条通路上没有接pin的话,这个ERC是可以忽略掉吗?

网友:
同意6樓的說法

网友(2022-04-04):
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LVS可以通过,但是ERC会报这个错误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呢?

网友F(2022-10-08):
引用 网友B:
那就说明版图中存在悬浮的N-well了,需要接到高电平。

大神你好,我也报了这样的错,但是我除了PNP的NW没有接到VDD,其他的NW都是接到VDD的,是这个PNP的NW的原因吗?如果是的话,该怎么解决呢,这个PNP是要结成diode结构产生VBE从而完成带隙基准电压的。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请问如果我有两种不同电位的N-well,或者如果我是npn三极管,那我三极管的nwell是浮空的,是不是会有这 ...

请问你解决了嘛,我也是PNP的NW没有接VDD 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2022-11-09):
我也遇到了,确实是因为有一个电源没接上

网友(2023-11-01):
解决了吗?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神你好,我也报了这样的错,但是我除了PNP的NW没有接到VDD,其他的NW都是接到VDD的,是这个PNP的NW的原 ...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4-04-24):
pnp做dummy需要接到地gnd,那基极nwell应该会连接到地吧,这里也报错“Nwell pick-up layer ntd texted with ground net.” 这是不是就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