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diva做lvs时晶体管面积的size error为什么不能为0

楼主(2012-03-01):
在用diva做lvs时,电阻的size error都能对比修改并做到size error为0,但晶体管发射区面积和电容面积的size error却无法做到0(所有晶体管和电容,不管面积对不对,都报出来了),这是提取时的问题还是系统设置问题,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要看你的规则文件中怎么写的,

有可能是提取问题,也有可能是比较时的容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