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Verilog求助,先谢谢大家

楼主(2012-03-01):
大家好,我在做PLL的Spectreverilog仿真时,里面几个数字模块分别做成symbol仿真没有问题,就像下图这样
1_}F}8F%(E3$XEL[]WAKTO2.jpg 然后我想把所以数字模块做成一个top,如下图symbol
functional中是这么描述的
我在functional中用`include调用的每个模块,但是在用schematic生成config的时候,显示top里调用的几个module都没有找到,如下图的错误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在top中调用其他module该怎么描述呀?
我觉得别的地方操作应该没有问题,问题应该出在functional中用include 调用模块时,描述方法不对,系统没有找到,谁可以指点一下啊!
还有就是做数模混合仿真,我在ic5141中画的模拟电路,那么用什么simulator比较好?spectreverilog效果怎么样?

网友(2012-05-14):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没,,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在顶层文件中该怎么调用子module。我用你上面图片里的语句,可是在生成symbol 时,cadence总是报错说,‘failed to generate pin list’,,不知楼主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网友(2012-10-28):
楼主,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纠结死了啊!

网友:
先检查下你verilog的module名字和cell的名字是否一致? 估计编译的时候就有问题. 试试打开verilog module 在editor窗口, 随便找个地方加个空格, 然后保存, 看看CIW显示编译的错误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