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RAM中的Column-mux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3-01):
选择SRAM时,Column-mux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好像是值越大,面积越大,这个参数会对RAM的性能有什么影响呢?
还有Number of max words per bank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划分bank呢?

万分感谢!

网友A:
column-mux就是位线的多路选择器,逻辑上与平常看到的mux是一回事。column-mux的值如果过大,实现时面积效率可能偏低,导致面积增大。

划分banks是为了性能,单一阵列的行或列过大会导致性能下降。具体多大的阵列合适要看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啦,那column-mux的选值就取最小的了?过小的值也会对性能造成影响吗?我看生成的SRAM参数好像column-mux的值越大,漏电功耗就越小。

网友:
具体的面积优化要看你要的SRAM大小和compiler的实现,一般情况下column-mux=2是个不错的选择。

总的漏电流基本上与column-mux关系并不非常密切,不知道你看到的数据相关性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啦,我也只是看了一个SRAM三种column-mux下对应的漏电功耗,也没有统计和分析过。那么column-mux大的SRAM会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优点吗?

网友:
当RAM的字很短,但字数很多时,如1000*20, 当然用column mux大的好一些,这样面积小,而且宽长比例合适,利于做布局布线。反过来如果是 200 * 100, 就要用小的column mux了。

另外功耗也不一样。这些都可以从ram compiler中找到些规律。你用的SRAM是多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生成了一个TSMC的40nm 高速单端口SRAM,深度为1024,宽度32bit,有三种可选择。
   当column-mux为4时,面积17644um^2,漏电功耗3.259uW,最大时钟频率730MHZ。
   当column-mux为8时,面积16425um^2,漏电功耗2.095uW,最大时钟频率603MHZ。
   当column-mux为16时,面积20083um^2,漏电功耗1.783uW,最大时钟频率451MHZ。

   看来面积也不是column-mux越小越大,哈。

网友(2020-11-16):
引用 网友A:
column-mux就是位线的多路选择器,逻辑上与平常看到的mux是一回事。column-mux的值如果过大,实现时面积效 ...

你好,有相关的资料可以分享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