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金属连线的工艺方面问题

楼主(2012-03-01):
V1,V2是stack结构(完全对齐),没有M2,在这种情况下,M1,M3能否通过V1,V2连接起来,如果可以,又是什么实现的,从工艺方面又是什么解释的。谢谢!

网友:
我也不知道!期待答案!

网友:
这应该不行。工艺的手册上有截面图,看看应该就明白了。

楼主:
经测试M1,M3是连接的,但从实物研磨图片上看,确实只有V1,V2,没有M2,无法解释这种现象。

网友:
回复 楼主:

    似乎不可以吧。
在做了V1之后,就是M2的工艺制作了,在之后才是V2,那如果是这样在V1之间V2的M2的制作如何(光刻、溅射、氧化。。。)。如果没有M2难道V2可以穿过氧化隔离层,连接到V1上! 如果可以,似乎只有这样的解释了。

网友:
一般V2在Etch的时候都有较多的overetch的,你这种情况其实是违反Design Rule的,不过实际因为V2已经Etch到了下面,所以是可以和V1接一起的

网友(2012-04-03):
一般此狀況是違反DESIGN RULE,
但是如果是 metal plug製程 是有可能連再一起
但是要確定是否ohmic contact 及均勻性否則會有大災難

网友:
而且这样的工艺,如果Metal Enclosure Via不够的话,还会造成上下两层metal间的短路

网友:
这个不行的吧

网友:
应该不行,否则M1到M3不都短路了

网友(2012-05-15):
首先,可以确认的是如果这样子的话正规的drc rule 肯定会报错的。
M3是可以通过V2直接连接到M1上的,因为在做V2时候,根据V2的工艺制作的原理(干法刻蚀,选择性刻蚀)会一直刻蚀到金属才停止。fab会利用这个原理来做MPW(不同金属层数的芯片)。

网友:
应该不会吧。从工艺的角度讲,可以这样做,但是存在两个理由,
1.M2是不做白不做,这个省不了,
2,即使这样做了, metal3的台阶很高,可能会断掉。

网友:
就现行工艺和DRC rule来说,连接M1和M3的时候,必定通过M2;不过从理论来讲,由于制程中存在一种叫过刻蚀的现象,此时M1和M3可以经Via相连,但实际中一般不这样用,否则就会造成毁灭性的结果,后果难以预料;M1和M3经V1和V2直接相连,实际中好像不行。

网友(2012-06-20):
支持我是路过的,顶起来看

读铁系缘分,顶铁系友情,

支持支持

孕妇防辐射服怎么洗

网友:
m1和m3是可以通过V1相连的,而不会有V2,在版图的设计中只有两层金属时经常这么干,是可行的。要是加入V2,那是绝对不符合design rule的,具体原因得理解工艺!

网友(2012-08-24):
V1和V2直接连工艺上不好实现,建议在V1和V2之间放一个小M2 过度一下。

网友:
肯定不可以 没有M2的地方 就是oxide没办法练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