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模块间接口位宽讨论

楼主(2012-03-01):
在FPGA中,模块间接口位数宽度,一般有什么限制吗?或者说有什么好的建议。

在我的设计中模块之间使用了很宽的位宽设计(有388之多),请问这样做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
看你这些位做什么用了

网友:
看是要干啥的喽。。。

网友:
这么多没试验过,100多到200之间肯定可以,我试过

楼主:
全都是有效数据信号,每个数据位扇出都不大,不超过3个扇出,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