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tal 1 的宽度为0?

楼主(2012-03-01):
lef 中metal1 的宽度有定义且正常,但是encounter没能正确读进来,提示如下:The height of the first routing layer METAL1 is 0.000000. It should be larger than 0.000000

哪位仁兄遇到过此问题?还望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
lef读入顺序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兄:请问读入lef需要有什么顺序吗?还请详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tech的,再macro的……

你的问题因为这个原因么?不清楚咯

楼主:
回复 网友A:

   i will try a test,thanks a lot.

网友:
回复 网友B:

    waiting for your feedba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ill it seems a pity.继续求解啊。

网友:
检查下tech.lef中是否有多余的字符,或者有没有重复定义的不同lef,再或者tech.lef根本没读进去,看看log吧

网友:
把log贴上来瞅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诸位仁兄,抱歉啊 log在服务器里面 贴不出来,第一次出现metal1的violation是在globalRoute之后。以后每次操作都会有metal1 宽度为0的警告。(BTW 我觉得metal1主要是在STDcell里面出现,router很少利用,STDcell的timing在lib中也会定义。有没有enc故意省略的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B:

    Sroute的时候就用到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兄 我加你下MSN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  继续求解

网友(2012-12-06):
版主,这个问题最后的原因是什么啊

网友:
在关注这个问题,后来咋解决了?

网友(2014-11-21):
回复 网友B:
问下版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样的 warnings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的也遇到了同样问题,lef读入没问题,log部分如下:#Start globalDetailRoute on Fri Nov 21 12:37:24 2014
#
#Generating timing graph information, please wait...
#72096 total nets, 241 already routed, 241 will ignore in trialRoute
#Option routeTdrEffort has been set to 3 by user
#Dump tif for version 2.1
#Write timing file took: cpu time = 00:00:11, elapsed time = 00:00:11, memory = 477.00 (Mb)
#Done generating timing graph information.
#Start reading timing information from file .timing_file.tif ...
#
#The worst setup slack read in is 0.202
#
#No hold time constraints read in
#Read in timing information for 61 ports, 71940 instances from timing file .timing_file.tif.
#NanoRoute Version v08.10-p008 NR081027-0018/USR58-UB
#WARNING (NREX-28) The height of the first routing layer M1 is 0.000000. It should be larger than 0.000000
#WARNING (NREX-30) Please also check the height and metal thickness values for the routing layers heigher than routing layer M1
#WARNING (NREX-4) No Extended Cap Table was imported. Not enough process information was provided either and default Extended Cap Table database will be used.
#Merging special wires...

请版主指导一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然后就不能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跑,跑完后 0个fails 但是有好多warnings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metal1也正常能绕出线来就无视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我看我的报告中有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1 = 1 um. 是不是就可以说明 M1绕出来啦

#Complete Global Routing.
#Total wire length = 52818 um.
#Total half perimeter of net bounding box = 19368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1 = 0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2 = 1605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3 = 28089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4 = 22116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5 = 444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6 = 564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T4M2 = 0 um.
#Total number of vias = 26448
#Up-Via Summary (total 26448):
#
#-----------------------
#  Metal 1         9720
#  Metal 2         9322
#  Metal 3         7138
#  Metal 4          127
#  Metal 5          141
#-----------------------
#                 26448
#
#Max overcon = 1 tracks.
#Total overcon = 0.01%.
#Worst layer Gcell overcon rate = 0.04%.
#Cpu time = 00:00:07
#Elapsed time = 00:00:07
#Increased memory = 32.00 (Mb)
#Total memory = 456.00 (Mb)
#Peak memory = 461.00 (Mb)
#
#Start Detail Routing.
#start initial detail routing ...
# ECO: 0.1% of the total area was rechecked for DRC, and 99.9% required routing.
#    number of violations = 0
#cpu time = 00:01:18, elapsed time = 00:01:19, memory = 441.00 (Mb)
#start 1st optimization iteration ...
#    number of violations = 0
#cpu time = 00:00:00, elapsed time = 00:00:00, memory = 443.00 (Mb)
#Complete Detail Routing.
#Total wire length = 53025 um.
#Total half perimeter of net bounding box = 19368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1 = 1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2 = 1463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3 = 27225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4 = 24332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5 = 1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6 = 5 um.

网友: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1 = 0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2 = 1605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3 = 28089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4 = 22116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5 = 444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M6 = 564 um.
#Total wire length on LAYER T4M2 = 0 um.

T4M2是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类似于M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