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hspice 门逻辑电路(利用VCVS等)

楼主(2012-03-01):
最近在学习hspice,看到非独立源这里产生一个疑问,拿VCVS来说,里面提到了多输入门电路的写法,如下:
多输入门
Exxx n+ n- <VCVS> gatetype(k) in1+ in1- ... ink+ ink- <DELTA=val> <TC1=val>
+ <TC2=val> <SCALE=val> x1y1 ... x100y100 <IC=val>

语句相关解释如下:
①Exxx          电压控的制元件名。此参数必须以一个“E”且后面紧跟最长至1023个数字字母顺序的字符开始。
②gateype(k)  可以是AND,NAND,OR或NOR。(k)代表输入的门的数目。x’s和y’s,作为输入函数,代表输出的分段线性变量。在多输入门中,仅仅有一个输入决定输出的状态。以上的关键字字不应该用作节点名。
③n+/-          控制元件的正或负节点。
④VCVS 电压控制的电压源的关键字。VCVS是一个保留的关键字且不应该用作节点名。
⑤x1…           通过in+和in-节点的控制电压,x的值必须是递增的顺序
⑥y1…           x的相应的输出电流值。
⑦in+/-         正或负控制节点。规定每维一对。

这个语句怎么用,比如我要对这两个信号实现与的效果,语句应该怎么写啊!
真值表:
1 1 1
1 0 0
0 1 0
0 0 0
信号如下:
vi1 1 0 pulse(0 1 0 0 0 50n 100n)
vi3 2 0 pulse(0 1 0 0 0 75n 150n)

哪个大侠给点参考意见啊 ,还是我不该用这个语句,用VCCS之类的???

网友:
GOOGLE
How to model a 3 input NAND gate in HSPICE?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98195.html

e nandout 0 nand(2) in1 0 in2 0
+0.0 5.0v
+0.5 4.8v
+1.0 4.5v
+4.0 0.5v
+4.5 0.2v
+5.0 0.0v

SEE
http://www.ecircuitcenter.com/circuits/logic_sw/logic_sw.htm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是非常感谢 之前一直搞不懂 看了你给的提示 我试了一下,终于知道怎么用这个语句了。
真的是很强大啊 ,膜拜一下,也感谢edaboard上的大神啊,一语中的。
神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了一下 还是要回来再次感谢一下你 因为你给的提示实在是太重要了 真心拜谢啊
想必一定是位hspic大神啊 有机会指导一下啊 !!!

网友(2014-05-13):
回复 网友B:

   怎么用啊??大神啊  贴出来吧

网友(2015-11-23):
回复 网友A:

   如果直接仿真调用VCVS器件怎么设置?y=data1-data2+Vdc,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