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利用率【已解决】

楼主(2012-03-01):
用ICC做APR,想提高芯片利用率,大家有何高见?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问的面很广呀

用的routing layers有几层
是否double via
还有你的Macro的摆放
约束的好坏
以及代码的质量
其它还有好多方面考虑,不单单是一个工具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对于具体的一个项目来说,routing layers、double via、代码的质量都是确定的,那是说只有靠Macro的摆放和约束的好坏来提升利用率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Floorplan的质量,CTS的质量,都会有影响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不能绝对化,说一定是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于这个floorplan的质量,有没有什么资料,或者经验总结什么的?对于这块不是很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搜陈版主的每日一问中找点灵感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

网友:
这个要考虑的比较多,总之,多布几次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