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systemverilog 字符串串联的问题

楼主(2012-03-01):
各位:
      想在一个字符串后面加上数字变量,比如tmp变成tmp01,这样就可以根据数字变量的变化得到不同的字符串。我使用 {}进行串联,结果不成功,不知道该如何实现呢?
      另外,logic变量可以通过赋值隐转换为string类型的么?

网友:
string = $sformat("tmp%02d",   logic_value) ;
string = $psprintf("tmp%02d", logic_value);

楼主:
谢谢2楼的,我用的是irun跑的,还是出错了:*E,NOTSYFF:System task was invoked like a functurn (it has no return value);
恩,我代码是这样写的:string s = $sformat("tmp%02d",0);

楼主:
用$sformat搞定了。在irun中应该是:$sformat(s,"tmp%h",i);
出来结果是tmp7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关注。。

网友:
`define tmp(number)  tmp``number

网友:
二楼说的挺好!!

网友:
直接用{}不行?

网友(2013-05-29):
谢谢将你的解决方法写出来!

Useful SystemVerilog System Tasks
Task NameDescription
$sscanf(str,format,args);
$sscanf 将字符串按照某个模板格式进行扫描,其字符串格式和C语言中的printf()函数类似
$sformat(str,format,args);
$sformat是$sscanf的反函数。将字符串按照给定的格式填入相应的参数args中
$display(format,args);
$display就是Verilog的printf语句,在stdout上显示格式化的字符串
$sformatf(format,args);
$sformatf任务和$sformat相似,除了其返回字符串结果。字符串作为$sformatf的返回值,而不是像$sformt一样放在第一个参数上。

网友(2013-12-04):
同志们得勤翻看sv LRM, 里面有明确的内容解决这问题:
In Verilog, the ‘define macro text can include a backslash ( \ ) at the end of a line to show continuation on
the next line.
In SystemVerilog, the macro text can also include `", `\`" and ``.
An `" overrides the usual lexical meaning of ", and indicates that the expansion should include an actual quo-
tation mark. This allows string literals to be constructed from macro arguments.
A `\`" indicates that the expansion should include the escape sequence \", e.g.
`define msg(x,y) `"x: `\`"y`\`"`"
This expands:
$display(`msg(left side,right side));
to:
$display("left side: \"right side\"");
A `` delimits lexical tokens without introducing white space, allowing identifiers to be constructed from argu-
ments, e.g.
`define foo(f) f``_suffix
This expands:
‘foo(bar)
to:
bar_suffix

网友:
$psprintf()可以返回字符串

网友(2018-08-29):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用sformat这个函数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