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FID 两种供电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2-03-01):
小弟在读研,做毕业论文,是双界面卡的前端电源模拟电路。我想请教大牛一个问题:如果接触(contact)和非接触(contact—less)两种供电模式电路在版图实现上采取两个电路共用一个地的方法,那么只有一种工作,而另一种不工作的情况下,工作的电路通过地会不会对不工作的电路产生影响。为什么?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不清楚啊,共用不共用地的问题是看工作不工作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举个例子吧,假如只有非接触部分工作,为芯片供电,即通过LC谐振产生能量,然后通过整流桥得到直流电压,再经过LDO得到稳定的输出电压。这是单独非接触情况下电源工作的情况,那么我想请教一下,这种情况下非接触的电源电路会不会通过地线对另一个接触式电路产生影响。产生的影响:例如非接触式工作时,通过整流桥整流的直流电压会有纹波,而此纹波可能会通过器件引起地也产生抖动而具备了一定的能量,如果接触与非接触是共地的,可能会引起接触式的电路产生很大的漏电流,从而导致功耗增加。(这个影响只是我的假设分析,没有依据的,只是让您能明白什么是所谓的影响)。
这样您明白没,我要问的问题!

网友:
你的怀疑是有根据的. 我们在上电过程中正好有不确定态的数字电路造成了漏电. 这个需要作特别处理的. 其实就是在非接触部分, 在上电复位信号到来之前,仍然是有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