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裸片MCU编程问题

楼主(2012-03-01):
小弟公司正在设计一款手持产品,要求其中使用的MCU在裸片时就将程序灌进去,再塑封到PCB板上。但是我们都没有弄过,不知怎么搞。希望这方面的达人能来说道说道,给小弟点建议。

网友:
可以搞一个对应你的Mcu的socket,来做一个单独的编程板子,然后把片子放socket里面,编程好了后再取下来。

网友:
你这个可以跟foundry那边提要求呀,让他们在FT之后把你们要的代码load进去就好了

网友:
肯定是小公司。这个成本要加很多。不然怎么会不知道下程序。

网友:
如果量大产品成熟不需再修改不如做成ROM

网友:
找个下载座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