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裸片MCU编程问题

楼主(2012-03-01):
小弟公司正在设计一款手持产品,要求其中使用的MCU在裸片时就将程序灌进去,再塑封到PCB板上。但是我们都没有弄过,不知怎么搞。希望这方面的达人能来说道说道,给小弟点建议

网友:
自学成才。。。我也不会

网友:
这个简单,写好程序,在线调试好,保证程序的功能正确,最后将程序固化到芯片中即好

网友:
用烧写器不就完了吗?

网友(2012-04-17):
    如果拿到的裸片是Wafer的话,可以找芯片测试厂通过晶圆测试的方法批量写入,但如果是单颗的DIE的话,就要用MCU的在线编程功能了

楼主(2013-01-10):
这个项目已经黄了,但是还是谢谢楼上各位给我的帮助

网友(2013-09-23):
这个简单,写好程序,在线调试好,保证程序的功能正确,最后将程序固化到芯片中即好
引用 网友A:

   牛人能否再详细说明一下啊?在线调试是怎么针对裸片调试的,需要什么软硬件? 程序固化是要代工厂他们帮忙完成吗?

网友:
WAFER的程序固化可以由测试工厂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