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级和模块级时序收敛有什么异同?

楼主(2012-03-01):
内容同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块收敛了以后还要考虑AC timing(reg2out,in2reg),即模块间互相talk的情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芯片级的分析可以把底层的路径合起来看一条完整的路径,这个我明白。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要求吗?加上IO、PAD分析与模块分析有什么不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