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简单的差分电路 谢谢拉

楼主(2012-03-01):
本人刚学模拟,仿的这个简单的差分电路,其中尾电流源电流设置的是10mA 此时两个管子都进入线性区  为什么他们电流之和不是10mA 而是8mA 那剩下的2mA电流呢?  谢谢大家!  刚刚学模拟  好多不懂的 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尾电流一般为10u到100u,太大的话会无法保证过驱动电压,过驱动电压无法保证会导致器件工作在region1或者region3.  具体仿真多看 多算 DC 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但是我就是不太明白那2mA电流去哪了  谢谢你的指点 我了解了

网友:
必是衬底二极管反向导通

网友:
恩,基本就是从衬底跑掉了。 所以说别加太大电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磊爷也来论坛乎

网友:
回复  fallzzz

磊爷也来论坛乎
引用 网友C:

    我是你的粉丝,你的帖子我经常拜读,希望偶像多多支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磊爷的粉丝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头一次见一个差分电路这么霸气的,10mA的电流,我只能说你这个是个不适用的差分放大器,你的电压肯定也加的很大,这样的话那两个放大管的源极电压肯定不低,那Vbs就会比较大,衬底漏电流跑掉了你的那2mA.
    要仿电路还是设计比较合理的电流和电压,还有管子最起码要工作饱和区吧

网友:
求你把dc operation point  annotate和node voltage annotate 出来好不好
你看看你的vdd! 和gnd!之间的电压源为什么电流是8mA,
那肯定不是tool的错,是你自己的错

网友:
最烦的就是那些1V一下供电,而且还要管子都工作在深线区的电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你的差分对源端都-700多毫伏了,建议先手算在确定尺寸与偏置,或者先下些简单的例子熟悉一下常见值

网友:
本人刚学模拟,仿的这个简单的差分电路,其中尾电流源电流设置的是10mA 此时两个管子都进入线性区  为什么 ...
引用 楼主:

你电源几V, 电阻上IR drop 4V??
还有,有效位数不要这么长!看的累不累!
在icfb 窗口输入命令: aelPushSignifDigits(4)  有效位数4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学习了 一般怎么设置合理的电流电压啊  是通过计算还是单独仿真一个管子啊  让管子工作在饱和区的时候VGS 不也可以取好多值吗    一般怎么确定它多少比较好呢?

网友:
我见过同学直接加1a的。。。

网友:
从电源上只出现了4ma的电流,说明电路没有正常工作~~~~
所以,也就没所谓的10m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