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关于运放失调的问题

楼主(2012-03-01):
接成BUFFER形式的运放的闭环增益可不可能因为失调电压而大于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推得的闭环增益的公式是AC=[AO/(1+AO)](1-ΔVOS/ΔVIN),AO、AC分别为开环、闭环增益,ΔVOS为变化的失调电压,ΔVIN是变化的输入电压,请问这个式子对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好看书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请大侠明示。。。我被这个问题饶晕了。。。实际片子测出来就是有闭环增益大于1的情况,所以不懂了啊。。。

网友:
offset是dc值,所以不影响gain

网友:
你是输出的直流值大于输入的直流值吧,那不叫增益,只能称其为直流工作点,增益是个小信号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公式里的也是变化的输出值比变化的输入值,我知道答案了,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