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R与漏电流

楼主(2012-03-01):
在测试芯片时,发现在LDO的输出节点,对地有10mA的漏电流。
请问,这是不是会影响芯片的PSR性能呢?

网友:
相当于对地有100ohm电阻,普通开关都没这么小,影响不小吧,如果电路还能工作的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电路功能正确。
    我个人认为是有一定影响的。

网友:
10mA 不是漏电流了吧, 短路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非设计范围内的电流

网友:
漏电流是指所有管子不工作的时候,电路出现的电流。你的电路是在工作的吧~!

楼主(2012-12-03):
回复 网友C:

是在工作的,但是工作的不正常了

网友:
是什么原因,解决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由于非正确使用dnw产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恕我无知,DNW是什么意思?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深N井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了,刚做设计时间不长,之前听同事说过给忘了,看了你的回复恍然大悟,谢谢了

网友:
能否具体讲下,怎么错误使用造成的漏电呢?

网友:
如果这个漏电流出现在VDD和VOUT之间,而且是电阻特性的,那PSRR肯定会变差,

但在输出和地之间就不一定了,虽然环路的增益变小了,但VOUT与地之间的阻抗也变小了,觉得对小输出电流情况下影响较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使用dnw要注意井的接触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