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求助..用assura Run RCX..

楼主(2012-03-02):
请问各位,我用Assura提取寄生参数,run RCX成功之后,在生成的av_extracted里可以看到电阻和电容的阻值,但是把它们反标到原理图上的时候,电阻的阻值全部变成NA了..请问这是为什么?该如何解决?

提取的寄生参数

提取的寄生参数

反标回原理图

反标回原理图
...第一次发贴..不大会发图..请见谅

网友:
Which assura version you are using

楼主:
Assura 3.1.7

楼主:
求助啊...是不是我提取的有问题啊..导致电阻阻值显示不出来?

网友:
我们的也是这样,也不知道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等效电阻需要V/I才能得到,所以做一个仿真,DC就可以,然后可以看到寄生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这样...万分感谢~

网友(2012-12-26):
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