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一个小问题请求各位解答

楼主(2012-03-02):
。razavi书第262页。原文为,在折叠式共源共栅运放中,cmfb可控制输入差动对的尾电流。如图所示,如果Vout1和Vout2均提高,则这种方法会增大尾电流,结果减小了M5~M6的漏电流,从而恢复输出共模电平。
      我的问题是:M5、M6的漏电流减小是因为M1、M2的漏电流增加而分流导致的么?   而且就算是M5、M6的漏电流减小,
根据这个式子Vout=Vdd-Id(gm5*ro5//ro9),Vout不也是增加么?-------假设从下到上未标注的管子依次为M3、M4、M7、M8、M9、M10。还如如果可以的话,请说明M1的漏电流进入共源共栅后电流的流向。
      自学的孩子好痛苦啊!先提前谢谢各位了

网友:
1。razavi的书错误较多,分析往往繁琐而抓不住重点,个人认为不很适合用来学习。
2。自学Analog design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如果你没有IC的工业界设计经验。

网友:
首先:Vout1、2增大,则Vout,cm也增大,进而增大输入差动对的微电流,由于分流,M5,M6的电流减小,进而M5,6的源级电压即输出共模电压减小,注意,M5,6和其上面的2个管子的栅压均为偏置电压,不知对不,我也刚学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的那个公式是错误的,应该是 ,这样算比较复杂,
r1 r5
都变了。

可以这么算

网友:
之前发的尽然看不到,发个附件吧

网友:
楼主是学生?

自学的孩子很幸福了

工作了就没有很多时间啃这样的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现在在公司实习。。公司也没有安排什么任务,所以就是天天的看这个模拟cmos。我现在还在愁我的毕设怎么写呢。之前选题的时候选了公司的题目,想直接就顺便学习,等毕业以后来了就能直接干活。可是公司这边也不知道怎么做毕设,所以只能靠我自己一点一点的弄。更无奈的是我连我的毕设题目usb power switch设计是干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也没有什么相关的参考资料,愁啊愁,白了少年头。--在一个想问问你,实习都要学些什么?我除了看拉扎维的书,再就不知道能干嘛了。。。。

网友:
你现在的水平看看razavi还不错,坛子里还有大把地书可以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哥,你回复的附件是office07的,我这个03打开后有乱码,麻烦你截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水平差好多呢。看完拉扎维然后能干嘛?学仿真还是看艾伦或者格雷的书?哥,你知道usb power switch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文档用03打开后有乱码。不过你的意思稍微有点懂了。我说一下,你看看对不对。M5、M9这里面的作用相当于电流源。应该是Rout=gm7*ro7*ro3.由于共源共栅之路的电流减小,gm7也相应的减小,故Vout减小。刚才用邮箱看了一下,你的那个貌似有点小瑕疵。。Vout=Id*gm7*ro3*ro7.而不是Vout=Vdd-Id*gm7*ro3*ro7吧?在这里再次感谢你那么认真地回帖,各种祝愿好运降临到你的头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m5的漏电流减小看懂了,后面的输出共模电平就没看懂。我现在正在学,要不然咱俩加个好友吧。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解答。我上午发的帖子,一个小时都没人回答,都有些着急。我的邮箱是hjlqq1232008@126.com

网友:
你那个公式不对吧,Id(gm5*ro5//ro9),这个的量纲是电流的量纲吧,怎么能和电压相减呢?话说你这个公式是怎得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书有教科书和专著之分啊,你说地这些都是教科书啊,往往讲地都不深入。多看些专著才能有提升啊,想在这行混地好,adc,pll,pm都应该有一定了解才行啊。power switch到是做过,各种protection,on-off sequence,startup,esd,不管h什么东西,搞清楚你地输入输出限制条件是前提。

网友:
这个共模反馈很简单的,
首先,当VOUT1,2均增加时,则Vout,cm增加,从而使得M1.M2的电流增加(由于Vout,cm接到共模运放的正端)。
然后,由于流入M2,M2的电流增加,使得流入M5.M6的电流减小(恒流源的作用),但是呢,在cascode中,最下边也是恒流源,也就是说,M5,M6电流减小,但是n管(最下边的管子)同样提供恒定偏置电流,这就使得,VOUT1,2电压变化下降,来抑制M5.M6的减小。
这就是共模反馈的原理,不知道你看明白没有。
你想想如果是两级的运放,共模应该怎么接? 这时候VOUT,cm 就应该接到共模运放的负端了。

网友:
还有就是你的公式是错误的。不能用gm 和ro表示电压呀,他们是分析小信号时候用到的。用在这直接就不对。
补充一点刚才说的怎么抑制M5,6的电流减小,就是通过沟道长度调制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体上看懂了。不过那个通过Vout的减小来抑制M5的电流减小是怎么来的,不是很清楚。是不是通过沟道长度效应的那个电流公式得到的?我觉得我有必要再把这一章多看看几遍了,谢谢你指点迷津!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哥,能不能具体说说我应该看些什么书?或者加我qq好好的教育教育我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你学什么了,不管哪个方面坛子里都能搜到不少好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主要的任务是把毕设写出来。可是这个方面的相关文章比较少,自己也没有什么思路。特别是章节安排完全是不知道怎么弄,各种不知所措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说的很清楚了,Vout,cm增加,从而使得M1.M2的电流增加(由于Vout,cm接到共模运放的正端)。
然后,由于流入M2,M2的电流增加,使得流入M5.M6的电流减小,(减小的原因是因为M5,M6上边的管子提供恒流,流入M1,2的多了,M5,M6的不就少了嘛,所以Vout就得减小,来抑制这种电流减小的趋势。。。很简单的 仔细琢磨琢磨)

网友:
回复 楼主:

    拜托,这里面虽说大多数是哥哥,但也有姐姐好不,自己装个office 07不就行了,03太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回答的好,学习了,一般很多原理不用计算的,计算很复杂,能直观的判断最好了

网友(2015-07-04):
   有一个问题,就是M1/M2的电流增加了,但是考虑到M5/M6下面是NMOS恒流源以及M5/M6上面的PMOS恒流源,他们电流就都不会变化,那么M1/M2增加的电流哪里来的?M1和M5以及M2和M6的结点处的KCL没法实现了啊?

网友(2017-12-14):
我想问一下 这个共模电压设置成多少比较好呢???

网友:
可以这样分析,流过M7,M3的电流也下降,则导致M3的Drain 电压下降,M7的source 电压下降,而M7的Gate 电压恒定,M7电流减小只能是M7的Drain 电压也下降,即Vout下降

网友(2018-11-24):
回复 网友E:

    您好,对您的解释我有一些疑问,差分放大电路外加共模反馈是因为上面的管子流过的电流与下面的电流源流过的电流不相等,导致输出节点电压增大或减小一使一部分管子进入线性区来减小流过这个管子的电流进而使电流匹配,这样会带来输出电阻减小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外加共模反馈来调整偏置电平。在您分析的最后您说当M5、M6的电流减小,Vout,cm通过沟道长度调至效应来抑制电流的减小,所以Vout,cm减小,但是如果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最初要通过共模反馈来使电流匹配呢?只要通过沟长调制使得电流匹配就可以了,也就不用担心线性区的问题了。

网友:
M1的漏电流进入共源共栅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观上来看,任何管子都存在三种组态,就是书上说的CG,CS,CD三种。这里折叠式可以看做一个电流求和的电路。求和点我们可以选择在cascdoe的折叠点,也就是M5和M6的源级。按照上面的分析,M5的电流减小,这就会导致底下四个管子的M3 M4 M7 M8组成的电流源的电流减小。因为偏置电压保持不变,所以管子的VOV近似不变,为了减小电流,只能减小他们的VDS(这是通过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实现的)。所以,VOUT会减小。至于你说的使用公式计算的问题,一般分析反馈应该采用大信号 模型分析。不应该使用小信号模型。
其次你可以去看一下gm/id的设计方法,对这种反馈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祝,学习进步。

网友(2021-04-17):
这是什么?

网友:
其实理解起来很简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