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下怎么把Verilog转成网表

楼主(2012-03-02):
如题,求大神帮忙。

网友:
回复 楼主:

    VERILOG代码可以用逻辑综合转成网标(CADENCE用AMBIT,SYNOPSYS用DC)
如果是VERILOG网标转逻辑图在ICFB中用VERILOG IN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cadence synthesis tool name is RTL-compiler now, not AMBIT anymore.
you can find RTL-compiler bundled in EDI package.
command is "rc".

网友(2012-05-05):
有点作用,得先了解一下ICFB平台是怎样使用的。刚装上了。

网友:
行吧,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