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Create Straps

楼主(2012-03-02):
Configure by下有若干个选项:

Groups & Step   Groups & Stop   Step & Stop   Stdcell Rows   Macro Pins
请问布电源条带的时候应该选择哪个呢?

Groups  Step  Stop各代表什么意思呢?

Pitch within Group限制的是什么呢?

小弟尝试了一下

选择Groups & Step
Groups:3    Step:4
Pitch within Group :6 (由于最小pitch为5.28)

后设置Place straps 5Times
Y Increment 为30

最后出来的是5组条带
每组两条 中心线间距为8 。

相邻两组的间距为22。

实在百思不得其解。求指导~

网友(2013-04-19):
回复 楼主:

    Groups  Step  Stop各代表什么意思呢?
Groups表示设置一次共含多少组电源条(一组包含电源和地两根线),step步增值,stop在哪个位置停止

Pitch within Group限制的是什么呢?
这个是说每组电源条,VDD线和VSS线中心位置的间距。限制我觉得是:width/2(VDD的一半) + width/2(VSS的一半) + 金属最小间距

Place straps
上述布电源条如果算成布一次,那么这个设置则是按上述的重复布多少次。按照你设置的Y做增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早以前的问题了..还是很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2021-04-01):
请问楼主有没有用过icc2 来做create_power_strap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