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问个calibre lvs 电阻的提取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2-03-02):
我是在smic .13上的。
schmatic上电阻是用的rpposab_3t_ckt.  layout上也是rpposab_3t_ckt. 但是做lvs的时候发现对不上。提取出来的电阻是rpposab_3t.标出来的是阻值。
我需要怎么改rule呢?谢谢!

网友:
model name un-match
Maybe the netlist.

网友:
启发点:
1,看rule的option
2,找rule里面DEVICE的定义

楼主:
谢谢,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以前的rule里没用rpposab_3t这个电阻的。现在又了。所以现在就提取出来时两个不同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