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手动修改setup slack

楼主(2012-03-02):
在做PreCTS时,有setup slack,出现多少条Paht时,需要人工修啊?我现在出现了1000个paths的slack为负,人工修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
这种一般不会人工修吧,看看原因是什么,有可能是floorplan不合理

网友:
看是否有过约了,如果过约了很多,出现负的很正常啊。如果没有过约都出现了很多负的,就不要硬修了,还是找找原因吧

网友:
学会分析修复时序是做好PR非常重要的一项技能,如果出现-slack就考虑manul fix会非常费时费力又可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析时序是不是要工具自己去修复啊,实在不行在人工修啊

网友:
你的设计如果不大, 而且violation path > 1000 的话, 建议先看看floorplan和constraint吧。 如你所说, 这是preCTS报出来的, postCTS可能会更糟, 因此先别往下做了。

楼主:
可能是floorplan不合理,我是让工具auto plan的。一般情况下在prects下,violation应该是clear的吧

网友:
顶一下楼主,最近我也在学习相关方面的东西,经常碰到各种问题,都要靠自己摸索,或者上论坛请教。

网友:
auto plan就一定合理么?建议自己多试验,多总结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是不是clock tree的skew比较大,如果是再看一下定义clock的点是否合理。我们在做tree时用的sdc往往和做placement时是不同的。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点,问题已解决,是过分约束造成的。
我现在有一些心得,如果用了过分约束的sdc或者Floorplan的不合理的话,是会有很多的-slack造成的,以前没有这么形象的概念。现在终于入门啦,在此谢谢各位前辈的不厌其烦的回复,对我意义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