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反标,很多cell arc都un annotated,怎么解决?

楼主(2012-03-02):
各位高手,请教一下,在pt中做sta分析时,直接导入由astro产生的sdf文件,pt中 report_annotated_delay 发现4000 cell arc 个只有55个标上了,不知是何原因。
再仔细查看了之后发现,不带异步复位的DFF标上了,其他带异步复位的DFF都没有标上。设计中有大量用到异步复位,在pt中也没有特别加约束,不知此问题与异步复位信号有关吗?
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No warning or Error in the pt or Astro ? perhaps your timing lib not include all the cells you use or not the same netlist in the two tools.

网友:
建议读入session